PLC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7-07-16):
有谁用过PLC及触摸屏来实现对固态继电器的加热控制,请指教。
最好是三凌的其它的也行。固态如何和PLC相联。

网友A:
控制固态继电器跟控制普通的继电器差不多的,
只不过固态继电器的电源分正负,不要接反就可以了,
控制温度,想准一点就用PID控制,

网友B:
用台达的肯定可以的!!!
周吉余    台达总代理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FAX:0512-67428830

网友C:
你想知道三凌的...那只好让三凌的厂家人员或者用过他们产品的人帮你了....

网友D:
日本的三菱FX2N系列有专用的温控模块;

楼主:
PLC加热中的PID控制有自动整定功能吗(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