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最近碰到一个小问题     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这里有哪位帮我看下

我们有一个火检处理仪  有模拟量输出,是三线制的 ,需要外部供电.
端子功能:  ①  +24V,  ②  -24V,   ③  信号输出
现在我用开关电源的正负分别接在①,②端子上  ,  问题是我需要在不接外部阻抗的情况下
能否用万用表的电流档  分别搭在 ③和②两个端子上量电流

期待各位的回复!

网友A:
不可以!
万用表电流档没有电阻!~
相当于短路啊

楼主:
恩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以前所以烧过整流桥 ,

有什么一起可以测模拟量输出的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模拟量是电压还是电流啊...要求不一样的吧...

网友C:
不明白,你测量1.2和3.2之间的电流,,,是个什么电流。

网友D:
[move]理论是可以的,实际也是可以的。[/move]

楼主:
模拟量输出是电流 4~20mA的

谢谢各位的回复,  但是我还不能确定.
呵呵 谁能给个确定的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