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大家好: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用作提升机时,变频器应该设置哪些主要的参数,比如应该是先建立励磁,然后抱闸才能打开,这个励磁如何建立,应该调哪些参数,谢谢!以ABB或SIMENSE的变频器为例,再次感谢!

网友A:
我都是以安川做的,比如频率达到设定的最低频率如3Hz,抱闸才允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