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我在PLC程序中串了一个T62计时器的常开点,通过参数#6062设置参数为3,即设定计时300ms,且#6449的bit0位我也设成0,但是程序运行时,T62不计时,怎么办呢???

网友A:
参数#6062 设置计时300MS ??这是什么PLC??抱歉...我没用过,请指教

网友B:
你怎么给T62赋值的?

网友C:
没有必要去设置参数那么严重吧?直接赋值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