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请教各位大侠:
  本单位有一台三菱FX2N-128MR,昨日该PLC的I/O板坏(I/O板上Y50的铜皮已烧掉,有几个输出继电器外侧已变墨,其中Y46灯亮时继电器线圈不能得电),换了一块I/O板(是维修过的但原先已证明了是好的)。
  该PLC的输出点Y40、Y41、Y42、Y43、Y44、Y45、Y46、Y47的公共点为COM7,COM7接至变频器的公共点0V;
  Y50、Y51、Y52、Y53、Y54、Y55、Y57的公共点为COM8,COM8通过保险RS35接至220V的电源。
  今日在检查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只要RS35一合上(即COM8带上220V电),在PLC上将Y40~Y46的输出线全部取下后,量输出点Y46与地之间竟然有60VAC,但将灯泡接在Y46与地之间,灯泡不亮。Y44与地之间也有50V。Y40~Y43则只有15V。
  在PLC上,Y46接线柱紧挨着COM8,其余实在看不出什么必然的联系。
请问上述电压是正常现象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谢谢指点!

网友A:
不正常吧??漏电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把输出全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