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我在plc编程用到中断,可是我发现程序在进入中断后还没执行完就跳来了,又进入主程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到底在中断程序里要 不要关中断?要不要中断返回?
plc程序在运行时所有的网络是一起运行的还是从头到尾一条一条运行的?
我用的是s7-200的plc。谢谢能给我答案的同仁们!!

网友A:
应该是执行完中断再反回主程序。中断中不需要关闭中断,除非要求以后不再触发此中断了。不知楼主怎么知道发现程序在进入中断后还没执行完就跳来了,又进入主程序了?PLC扫描得太快了,对于中断一类的执行一次的程序,监控时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实际运行结果。
plc程序在运行时所有的网络是从头到尾一条一条运行的,有跳转指令时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