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用到现场总线,要求通信速率达到2M bps,传输距离不小于300m,查了些资料,感觉profibus和cc-link比较适合,资料较多,特别是profibus,
请各位高手推荐一下,那种比较好,或者还有更加适合的???谢谢!!!

网友A:
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亚洲的吧...你用什么系统呢???

网友A:
偶没用过PROFIBUS,CC-LINK常用,感觉不错,不过300M 传输要2M速度的话可能抗干扰的问题多少要考虑一下,我们工厂很多设备才不到100M传输,用最小的传输速度,经常出现受干扰死机的问题

楼主:
是用dsp将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进行传输,数据量比较大,感觉profibus达不到要求,
请教cc-link该如何组网呢???怎样将dsp连接起来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B:
cc-link  2.5M时距离可以到400米
cc-link每个站有32点入和出以及4个字的读与写
将每个站设成占有4个站,通讯量可以扩大到4倍

网友C:
基金总线H2
H2的传输速率为 1Mbps和 2.5Mbps两种,其通信距离为750m和500m。物理传输介质可支持比绞线、光缆和无线发射,协议符合IEC1158-2标准。其物理媒介的传输信号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每位发送数据的中心位置或是正跳变,或是负跳变。正跳变代表0,负跳变代表1,从而使串行数据位流中具有足够的定位信息,以保持发送双方的时间同步。接收方既可根据跳变的极性来判断数据的“1”、“0”状态,也可根据数据的中心位置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