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通过一旋转编码器,控制一伺服电机,如何实现基本同步?

网友A:
有的可以再伺服驱动器中设定的

网友B:
伺服电机本身就有高精度的编码器(否则只能叫步进电机了),只要通过伺服控制器就可以精确地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角度达到精确定位。你不必通过外部的编码器来控制,如果在外部加个原点传感器倒是提高定位重复精度的好办法。

网友C:
通过伺服控制器可以控制!

武汉特美科自动化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228号江景大厦B座4楼
网址:http://www.wkactc.com/
电话:027-63116786 59220200
传真:027-82814936
Q Q :33487711 QQ群:206024
MSN :liu3348@hotmail.com
email:liu3348@163.com

优势代理:霍尼韦尔(Honeywell)欧姆龙(OMRON)倍加福(P+F)西门子(Siemens)菲尼克斯(PHOENIX)施耐德(Schneider)依利好(Eao)提供包括机械(含液压、气动)、电气、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成套设备;承接自控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 ·涉及:水利水电、钢铁、汽车、机械、发电、医疗、化工、建材、纺织、食品、电力电工、水处理

楼主:
是否编码器直间给控制器脉冲来控制   有时需修改比例能做否

网友D:
什么跟什么同步?是两个伺服电机同步旋转?还是一个伺服电机去跟随一个旋转体(通过编码器反馈)?

网友E:
不知所云,伺服电机本来就有高分辨率的编码器,而且你说的设置应该伺服放大器有或者有的在电机拖动程序有这方面的基本设置

楼主:
设置 是有   但要修改方便. 如果修改驱动器的电子齿轮那就不太方便

网友D(2007-08-22):
你的哪个跟随的对象速度快么?速度变化大么?精度要求达到多少?
如果只是速度同步,采用变频器即可
如果用模拟量控制跟随速度可以,但是跟随位置很难做到很精确。
如果速度变化不大(除了加减速段),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
把高速脉冲数,由PLC计算实时速度即可
如果变速大,很难通过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因为PLC很少有变速脉冲指令啊,
(用单片机倒可以很方便变脉冲输出)只能用A/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