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触摸屏和PLC连接后,把画面制作的数据和设置下载至触摸屏,还有其它的吗?是不是还要装操作系统啊

网友A:
有的触摸屏要先装操作系统的
三菱新的GT11/15的出厂时就没装操作系统

楼主:
就是有的要装,而有的出厂时已装好了,是吧?谢谢了

网友B:
基于平板PC的HMI是要另装操作系统的(不过厂家一般都预装好的),一般的触摸HMI也都是有操作系统的,只是用户不知而已!画面和参数是通过PC机下载到触摸HMI中的,下载完画面和参数后再把PLC和触摸HMI连接起来使用!

网友C:
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D:
能再具体一些吗?我当时开发原理样机时候基于成本考虑,没有使用触摸屏,当时我们买设备的那个公司技术人员说触摸屏的使用琢磨半天就可以了。但是我是没有一点基础的。

网友E:
一般的厂家已经装好系统了,用户只要把用户程序传输到里面就可以;
现在为了系统升级方便,有的会在编程软件里带有升级的系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