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是关于NPN和PNP传感器与PLC连接的问题,我看了以前类似的帖子,大家都说NPN输出低电平,PNP输出高电平,PLC的COM端端为+24V的就是NPN的接法,PLC的COM端为0V的就是PNP的接法。但是三菱FX系列的PLC的COM端在内部是和电源的负极相连的,它只能接NPN型的传感器,那按照这个说法“PLC的COM端为0V的就是PNP的接法”,它只能接PNP型的吗?这不和手册是矛盾的?所以请教大家一下,还请大家不吝赐教!!!最好能画个电流流向的图,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是只能用NPN的

网友B:
如果你的三菱FX系列的PLC的COM在内部是和电源的负极相连的,那么你就用PNP的。不过现在所有品牌的PLC输入点的COM都可以在外部接成+或-的(其实PLC的输入都是用双向光耦的),你实在搞不清就选用继电器输出的传感器,那就无所谓PNP和NPN了。

楼主:
谢谢回复!
不过好像三菱的只能接NPN型的吧?

网友C(2008-10-25):
呵呵;三菱在亚洲销售的FX系列PLC内部已经有电源了,所以只能用NPN型的输入;
欧美地区的(-ES后缀)可以用NPN,也可以用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