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如何用编码器与plc结合实现对输出机构角度的传输与控制。

具体的讲就是 :用手转动操控机构如船的方向盘旋转某个角度,通过编码器与plc结合使其后的输出机构如船的舵转动相同的角度,要求系统采用闭环控制。您认为能实现吗?希望得到您的建议,感谢!

网友A:
编码器和PLC结合通过脉冲来计角度是比较简单的,你动作说的比较模糊

楼主:
初步设计具体动作为:
              条件:编码器与手柄或方向盘同轴连接,手动旋转手柄或方向盘,使手柄或方向盘偏离初始位置n度,(同时编码器也旋转n度),作为信号输入

             目标:经plc对信号处理后,输出信号控制电磁阀通断,利用液压系统控制输出装置实现与手动旋转手柄或方向盘同向转动,经角度检测传感器实现反馈,当转动到n度时输出装置停止转动。从而实现输入装置对输出装置的转动控制。

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系统具体应如何设计?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液压系统已具备,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使编码器与plc的信号输出给电磁阀?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手动旋转手柄或方向盘接电位器、输出模拟量信号,液压舵接编码器输出角度信号。通过闭环PID运算,可以精确控制液压舵的转角与舵机轮(手动旋转手柄或方向盘)的比例。但一般舵轮是多圈的,而且没有定位、制动功能,所以可以用个触摸屏之类的人机界面来显示舵机的实际情况(也就是显示编码器的数据转换成的舵机角度信息)。至于液压阀选步进电机控制的流量调节阀比较合适,这样可以控制舵机运行的速度(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关键的)。

网友C:
可以用模拟量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上海精浦机电可以提供这样的编码器021-32031167

网友D:
可以試試可編程凸輪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