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逆变器主从控制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网友A:
? 楼主发帖的意图让人很难猜测。
还你两个!

网友B:
我认为有两种电气传动场合, 需要采用逆变器主从控制:
1. 两台变频电机分别从左右两侧, 来驱动同一个辊.
2. 两台变频电机同轴串接(即: 第一台电机轴末端接到第二台电机轴首端), 来增加输出功率.
如果还有其它场合需要采用逆变器主从控制, 就请大家畅所欲言.

楼主:
同志歌怎样设定变频器参数清教

网友B:
方案1:
主传动的速度调节器 K0153 ---------->主传动模拟量输出 P640 ----------->硬接线------------>从传动模拟量输入 K0011或者K0013----------->从传动的力矩给定 P486
方案2:
主传动的速度调节器 K0153 ---------->Profibus-DP通讯------------>从传动的力矩给定 P486
方案3:
主传动的速度调节器 K0153 ---------->SIMOLINK通讯------------>从传动的力矩给定 P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