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我们水电厂#4机组LCU的#3扩展PLC(为10槽底板,依次安装了电源模块CPS-21400、远程I/O模块CRA-93200、3块开出模块DDO-35300、3块模入模块ACI-04000)频繁出现故障,上位机报警记录为:#4机组LCU#3扩展PLC电源模块故障、开出模块123故障、模入模块123故障,持续时间短则数秒,长则十多分钟后故障才复归,开始认为是由于CRA模块A、B通道同时故障导致,但更换了CRA模块以及对应A、B通道的分支器、分支器与该CRA模块之间的同轴电缆甚至电源模块、10槽底板之后,故障依旧,昨晚又出现故障后用尖嘴钳将同轴电缆接头紧固了一遍,但今天又出现了该故障,实在是想不明白了,而且为什么全厂4台机组、6套LCU(加公用、开关站)、31组扩展PLC,独独就这一组故障频发?!恳请各位前辈高人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A:
第一,检查CRA模块上的ERROR A和ERROR B指示灯是否有闪烁现象,如果有说明还是通讯的问题,同轴电缆接头最好用施耐得专用的;
第二,检查CRA模块后的拨码是否和其他子站冲突;
个人认为应该是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