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7):
我司一台行吊的电动葫芦在吊货物时钢丝绳下坠,导致几万元损失!!!厂家检查说是频繁点动导致连轴器损坏,与产品质量无关,只用了三个月的新设备啊!!!我不懂,请教师傅们,指点下,谢谢了!鞠躬!!

网友A:
你们是不是都是超负起吊,如果是,就是你们操作上的错,如不是就是电动葫芦有问题。我公司也有一台10T行车,起吊都在6~7 T,一天24小时都在用(频繁点动)没有出现上面的现象

网友B:
行车属于特种设备,还没用几天就出现问题。 纯粹是质量问题,毫无疑问.我厂的5T行车每天上、下点动不下上万次,使用3 年了也没出现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厂家赔偿损失,要不,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

网友C:
找厂家算帐,厂家要是不管,找特种设备安全监查处,这种害人设备还敢生产?国家出这种事故还少?关了它

网友D:
我厂行车有几台,最老的用了20多年,都没问题,3个月就坏,纯属质量问题,找厂家去。

网友E:
质量问题

网友F:
首先要搞清楚是行车还是电动葫芦,是有区别的.第二,频繁点动,是手电门或遥控器或发射\接收器损坏最快,一般机械部分三个月就坏,再他妈点动也是质量问题,就根本没过质保期,至于对频繁点动的定义就看你们技术协议怎么谈的了,如果没确认,可以打官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