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8):
两台水泵用液位控制器控制水位,用plc编程如何使两台电机轮流工作,一台有故障自动切换到另一台,我是外行。

楼主:
我目前只会做一用一备

楼主:
那位高手要是有现成的资料能发我邮箱一份吗?谢谢谢谢谢谢!
xiejz1@126.com

网友A:
很简单的程序,低液位启动水泵、高液位停止水泵,如果一台有故障(如跳热保护)则切换到另一台运行,要是能配个相应的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就可以升级为恒压供水了。
    首先选择一种传感器(水位或压力、机械式或电子的)、再根据需要选择PLC(需要多少输入/输出点、要不要模拟量、NPN还是继电器输出),然后根据需要设计强电部分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最后才是编程。其实编程是工程中最简单的事情,现在的小青年好象觉得会编程就能做工程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要认真对待。
    这种简单的程序必须自己学着编,不说叫别人编会花许多钱,就是帮你编好了,你也不会安装、调试、维修,所以必须从传感器的连接、PLC的编程、电机的强电接线全部自己做一遍,以后就不必麻烦别人了。

网友B:
简单,要求发到我的邮箱
BLACKC @163.COM

楼主:
楼上的都是好人呀,谢了!
不是我想偷懒,实在是不会,也找不到相关指令的资料。还要请教楼上老师。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网友C:
呵呵,很同意三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