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鸟求教7

楼主(2007-07-18):
1、em277上的power灯是它本身的电源灯还是和200连接的那个8针通讯线的灯
怎么我没有接200   直接把它本身的电源接好   power不亮
2、  em277 里面的型号有好多  2b in/2b out    还有8的   16的  好word的
不知道用哪一个?
3、200里面怎么编程,就是要传个300的数据不是要先传个200的v区吗?  直接用move就可以吗? 要是不是的话  该怎么搞!!
很是感谢!

楼主:
要是我说的不清楚   就指出来   俺还是个新手   好多都不懂!

楼主:
哥哥姐姐   帮帮俺那!!
谢谢了

楼主:
哥哥姐姐   帮帮俺那!!
谢谢了!

网友A:
才鸟,很有才的哈!!!
1,既然是power,你接了电源,当然会亮了,不亮就坏了!!
2,按需取用,看你喜欢了,注意设置便宜量就可以了
3,从纯通讯角度来说,200不需要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