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8

楼主(2007-07-18):
现在我正在做一个监控系统,其实是只监不控,很简单,但对于新手的我却是很难,
主要还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又没人教,现在搞得我头好痛,没办法   领导让你做就得做呀!
现在一边自学一边做! 真的好怕    怕错不出来!

问个问题   故障诊断   是不是每个诊断都要做?
要怎么做呀?   谁有例子或资料?  能发给我吗?
很是感谢!

楼主:
哥哥姐姐   帮帮俺那!!
谢谢了

网友A:
故障诊断有系统故障诊断和应用程序故障诊断,系统故障在PLC里都有特殊内部继电器动作,(如电池欠压、程序错误、运算错误、除零出错。。。。。。。)在监控时只要调用这些数据就行了。而应用程序故障诊断则必须自己编相应的程序。
并不是每个故障都要诊断的,这样程序太长反而影响扫描周期进而影响运行质量。先自己对工程做个全面了解,看哪些数据和过程需要监控,然后再决定用什么系统(组态、触摸屏、人机、数据采集+Excel、或用C等自己编)主要是对这个工程的流程、控制点、工艺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伙子,慢慢来、但要着、不要放弃。一旦踏入门槛就会一切顺利了。祝你好运!

网友B:
2楼回答的不错,我也菜鸟,正在研究这个

楼主:
工艺流程都熟的的很     而且是只监不控!
现在的问题有3个
1、 200和300的通讯还不懂! 知道要用em277 但试验几次都没成功(试验过程:没有连接200,   300组态没问题,  问题是em277  power灯都不亮, 提示我说 不能通讯,是不是没有连接200的原因  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
2、模拟量处理,必须转换成工程量吗?
3、故障诊断

网友C:
没连接就想通讯啊,你真是才鸟!!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