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8):
S7-200PPI怎么和INTOUCH连接,用OPC可以吗?

网友A:
OPC未尝不是一种做法,先用PC Access
或者用modbus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我用了OPC

网友B:
PC ACESS(OPC服务器)->OPC LINK(协议转换的功能,将OPC协议转换为DDE)->INTOUCH的Opc Tag Creator
不妥之处还请各位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