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对地电压?

楼主(2007-07-18):
有一条生产线,因高压串入PLC引起PLC烧坏,今日在检查线路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有若干根线(假设为40根)从A端到B端,量1号线对地有70VAC(1号线两端悬空),量2号线对地有26VAC.
   请问可能原因?

网友A:
是电容感应过来的电压。简单地说,相互绝缘的线绞在一起形成电容,当某根线带交流电时,另一根线也必然带电,注意是电容感应的电,不是直接导体连接的电。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楼主:
电容感应的电有这么大吗?

网友B:
有,导线越长,这种感应电越强。

网友C:
楼上高手,对与感应电有没有什么办法,特别是使机器带电的时候.

网友D:
不用的线路接地屏蔽成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