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8):
我们这里又有一台西门子直流变频器报F005
励磁回路故障

并且励磁的进线断路器跳掉,感觉明显发烫,应该是电流大引起的~
我们更换短路器还是一样,从而排除短路器的问题~
请大家多帮助~~

网友A:
我们是宁波市江北中川自动化研究所

我们是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与传动产品的销售、技术开发、设计整合、技术服务的综合服务性系统集成商。为中国的产业机械及自动化领域提供各种高性价比的控制、传动产品。与多家厂商、大专设计院校及各类大、中小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主要是做一些自动化配套工程,如自动化产品开发,PLC和单片机开发,旧设备改造,节能改造,也代理一些国内外自动化产品,如变频器,PLC,触摸屏,低压产品,软启动,传感器,编码器,数控系统,气动产品等。

宁波台达变频器,宁波台达伺服,宁波台达可编程控制器(台达PLC),宁波台达触摸屏,宁波台达文本屏等全系列产品宁波指定代理。

台达产品在工业控制领域的产品非常丰富,有台达可编程控制器(台达PLC),人机界面(台达触摸屏,台达文本屏),台达变频器(高性能重载型,无传感矢量型,风机水泵型,塑机专用型,0-6000Hz高频专用型),台达伺服系统(3000转,2000转),编码器(增量式),台达温控器,台达数控系统等等;在所有华人品牌里,“台达”“DELTA”工控产品的品质是唯一可以与欧美、日本相抗衡的工业控制品牌。而售后服务是所有工控品牌里最好的。

网友B:
yuyelangren2:

直流整流器报F005: 励磁回路故障!

1. 确认励磁的进线断路器选型是否偏小?

2. 检查励磁回路的实际电流, 参数P044=K266, 然后读 r43中的实际电流. 确认励磁实际电流是否比额定电流大?

3. 若比额定电流大, 则很有可能单相半控桥故障, 或者励磁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C(2007-12-13):
直流谈何变频?
别人都拼命挣钱,我偏不,个性!

网友D:
西门子的我不清楚ABB直流驱动器我知道
我们厂ABB  DC400励磁模块坏过好几次了,建议你看看说明书。如果是励磁模块问题可能要换掉励磁模块,或IJBT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