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8):
我们变频器用于一小型机床。控制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一个装置不停来回运转。
我用TI的DSP写了一个SVPWM开环控制的程序,用的是TI的库函数,基本上可以实现变频调速,可是有以下问题:
1。正反转不均衡,正转换向最远的位置比反转时要近不少
2。每次换向时停的位置不一致
3。相对而已,换向震动比较大

关于程序,需要说明的地方
1。  变频器调速,启动换向等命令由外部输入,基本上外部是一个51的单片机系统,根据光电编码器的信号和预先设置的程序,发送速度和正反转信号
2。为了减少换向时的冲击,我做了平滑降速处理,但不知道方法对不对,在每个pwm周期,我每次将频率值降低一个固定数量,比如,当前频率为30HZ,最大频率为50HZ,则
当前频率的百分比的Q15值是30/50*32767=19660;我在每个PWM周期,将这个值减去5
减到一个固定值,比如6553就直接换向。

楼主:
晕,没人有兴趣讨论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需要技术,你这里可能还需要一个制动信号,这样才能定位准确;
而且降频制动的好坏决定其震动的问题。具体情况可以聊聊:QQ:513305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