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8):
请教Gx Developer8.34安装以后怎么不能使用?只能打开工程不能新建也不能编辑?为什么啊?谢谢各位了!!!!!急!!!!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选项:不能选监视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对监视功能那个选项不能选
卸载后重装一遍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选项:不能选监视功能
卸载后重装一遍

网友D:
大家说得对!

网友E(2008-03-02):
没有选监视功能,还是不好用阿。。怎么回事啊?请教高手。

楼主(2008-04-22):
谢谢,可以了,比较忙,好久过来了!

网友F(2008-07-15):
请教Gx Developer8.34安装以后怎么不能使用?不能打开工程不能新建,为什么啊?谢谢各位了!!!!!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