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和笔记本联机的问题!大哥谢指点!

楼主(2007-07-18):
我买了一个二手的CPM1A学习用,刚买回来时,我联机没有问题,给PLC上传了一个小程序,试试还可以,第二次联机时就不行了,会出来这样一个对话框
,第二次开始我编辑梯形图时,设置和第一次一样啊,
,大哥大姐们帮我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再补充一点:电脑能和PLC联上机,只是重新编辑的图不能上传PLC,上传时就会出现第一个图上面的对话框!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和PLC联机一般采用USB端口,有的USB端口联机时会出现通讯不稳定的情况,建议换一条通讯线试试!

网友B:
使用自动在线功能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期待答案啊~~~~~~~

网友D(2007-09-02):
有PC卡插槽买一个PC卡口转串口的转换器很好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PCMIA卡转232的,可是也连接不上,以前用USB转232 的还能连上,显示楼主上的第一个图片,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解答

网友F:
原来可以传的那个程序再试试,要是可以的话,就是哪里和原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