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9):
s7-300模拟量模块是不是都有量程卡?四线制4~20mA能否用作两路两线制4~20mA?谢谢!

网友A:
S7-300 模拟量输入模板, 例如:

6ES7 331-1KF00-0AB0模板
6ES7 331-1KF01-0AB0模板

这些模拟量输入模板均不带量程卡. 设置输入类型在S7项目的硬件组态中就能完成.

------------------------------------------------------------------------------------------------------------

四线制4~20mA是属于有源仪表, 它的 DC24V电源不是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通道提供, 而是由其它电源供电. 因此, 4~20mA信号占用两线; DC24V电源占用另外两线. 但是, 在连接到模拟量输入模板通道的时候, 你只能看到两根线, 而不是四根线!

两线制4~20mA是属于无源仪表, 它的 DC24V电源由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通道提供, 因此, 两根线既是 DC24V电源线, 又是4~20mA信号线.

所以, 一个"四线制4~20mA"组(即:两个通道是一个组), 能够连接两路四线制4~20mA仪表, 而不是两路两线制4~20mA仪表!

楼主:
robertjml你好!我公司一项目采用的ET200模块,模拟量模块型号为6ES7 331-7KF02-0AB0。硬件组态中为4DMC(四线制4~20MA),但实际接线却是接了两路4~20MA信号(两线制仪表),开始运行时显示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数值溢出(32727)而实际信号没有那么大,在查找原因时,发现上述情况。如果设为四线制不能接两线制仪表,那么为什么能正常显示呢?!!凡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qx100:

首先, 你弄明白两线制仪表的含义吗? 两线制仪表必须由模拟量输入模板的通道供电!

模拟量输入模板6ES7 331-7KF02-0AB0, 你在S7硬件组态中设定为"4DMU(四线制4~20MA)", 那么该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在"C"档还是"D"档?

对于两路4~20MA两线制仪表, 正确做法:
a. 在S7硬件组态中设定一个通道组为"2DMU(两线制仪表)".
b. 模拟量输入模板侧面的量程卡设置在"D"档.
c. 将两线制仪表按正负极顺序, 正确地接到模板的端子上.

网友B:
两线制和四线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是1+1=2的问题.
另外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有没有量程卡的,在组态时就可以直接定义.
祝你顺利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