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9):
本人刚接触工控 只知道触摸屏有WINCE 和X86等系统
它们有何种区别 还有一种触摸屏是不是只能装特定的组态软件,还是可以通用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有的触摸屏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系统。

网友B:
WINCE是嵌入式操作系统,X86是CPU的硬件结构。常规的触摸HMI只能使用厂家提供的特定画面组态软件,而基于平板PC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触摸HMI是可以使用通用组态软件的!这些知识网上都有,我们网站(上海博深)的HMI专题中的人机界面基础知识介绍里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