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9):
自己写的串口通信的程序 用仿真器仿真没问题 写道单片机后 下位机只能接收数据 发送不了数据 各位大虾拉我我一把 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楼主:
还是想不通 大家帮一下忙吧

网友A:
下位机的程序正确吗?如果下位机不是双向(Master)那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了。

楼主:
关于单片机串口的控制 我用 T2CON = 0x30 发送和接收都用定时器2的溢出然后TR2 = 1开启定时器 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仿真器可以 的单片机却不可以 量了一下485控制端电压也正常就是没有发送数据 ti不能硬件置1 RI却可以 想不通了

网友B:
你把下位机甩掉,将串口的3和8脚短起,看能不能通讯,要是能,就是下位机有毛病,假如不能就应该是上位机的串口或者其他地方有毛病!

网友C(2008-01-31):
是不是信号不对接,比如是直流信号接收不了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