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200外部接线

楼主(2007-07-19):
我是新手,现在刚接触PLC,我想知道S200外部接线方式,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s7-200?
你说清楚点
是模拟量的接线还是数字量的接线?

楼主:
数字量接线,CPU224的

网友B:
数字输入是DC24V,可以外加电源,也可有用PLC的OUT

网友C:
manual,你现在马上需要看的是这个,你都不看看就来提问题,如果你说你看不懂,那我就没什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