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7-07-19):
请教大师,国产台达的PLC和三菱的程序兼容吗,
 现在要把台达的改成三菱的PLC,愿程序可以移植吗?望各位大师给予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A:
台达的PLC和三菱的程序不兼容。如果只是普通开关量的程序可以照样输入一遍达到“移植”的目的。不过有高级指令的部分因为二者的指令编号和格式都不一样,那就要重新编程了。但有程序参考应该不是很难的,参考编程手册找出相应的指令就行了。

楼主:
]真是非常谢谢你的点拔!
  学生在此有礼了
   这个要换的程序有1300多步,台达的基本指令我掌握的很少。。。
顺便再请教一下,   台达中  LD >  指令 和三菱的  CMP  指令可以调用吗
  比如:LD > D500 D501   M18(常开点)(  M28)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大多数指令与三菱的是一样的;
不过不能直接转换;

网友C:
同意。不可直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