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07-07-19):
大家好:
    设备改造:由PCB 控制改为 PLC 控制,那种型号的PLC能符合我的要求(输入信号为12V,输入点数为48点左右,输出点数为32点左右)

我E-MAIL:LONG4401@SINA.COM

网友A:
具体一点,或者把原来的图纸贴出来就能决定了。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到PLC的供应商,让他为你选型,这样万一有误更换、退货也比较方便(事先约定好不行要换或褪否则到时有扯皮)。

网友B:
个人认为:选择PLC的时候,不光是要看I/O点数的,关键还要看你做什么控制用,如果只是一般的顺序控制,那么用三菱的FX就可以,资金允许可以用三菱的Q系列的,比如用Q02H的CPU模块,再配一个Q61P的电源,两个32点的输入,一个32的输出就可以了,性能很好,可扩展性也很好.

楼主:
关于选型
楼上这位哥哥你好:
    你所说的这种PLC输入信号12V能识别么?

网友C:
呵呵;
三菱 FX的输入信号用的是DC24V的;

网友D:
转化一下不就可以了啊。啊!

网友E:
你可以用一下爱默生plc 编程软件都是中文的 0755-83227202

网友F:
用三菱的FX2N-80MT+FX2N-16EX(X Y留各有8个点的余量),另外你需要具体说明一下控制什么东西,有没有电机,数量是多少,电机多的话需要增加脉冲发生器模块。

网友G(2007-08-20):
12 v plc 可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