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9):
就是在做一些需要的部件时,字地址与位地址老搞混。。前后的地址都不一样有没有关系啊?。。而且何时用位开关何时用字开关。。谢谢。。有解释的话发我邮箱里也可以。。auts2003@hotmail.com

网友A:
多请教请教你们周总就可以了,他是技术领头人。

PS:上班时间逛论坛,小心你们许总找你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做一些需要的部件时,字地址与位地址老搞混。。前后的地址都不一样有没有关系啊?。。而且何时用位开关何时用字开关。。谢谢。。有解释的话发我邮箱里也可以。。auts2003@hotmail.com

人機介面 1個Word=16個Bit,白話一點,就是說一個Word可以分割成16個開關。
Pro-face的產品 以 LS0100為例
LS0100為人機內部Word編號100的這個位置,若您要使用Bit位址時,則只需在Word後方,加上Bit位置即可
例如LS0100的第五個Bit,我們可以寫成LS010005,LS0100的第13個Bit,我們可以寫成LS010013

网友C:
我发现楼主学习很不认真,这个问题不应该问!不过八百壮士确实是位好老师!敬礼!

网友D:
这点没什么好否认的....
支持楼上...........

网友E:
是啊..连基本的字和位都搞不懂..怎么编程?

网友F(2007-09-20):
的确是一位好老师
为中国机事业奋斗

网友G(2007-11-23):
八百壮士,不错,会教人;可以认识你不?我的邮箱:xia_jerry@163.com
只要用心,就有可能;只要开始永远不晚!

网友H(2008-01-05):
我是新手...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感觉触发是一定要用位开关的.
但是其它的时候两者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如果你要进行类似于资料存储判断那就必须要使用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