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19):
请教大家个问题,最近正发愁呢,最近我们公司的一个plc 控制的系统,为什么会经常出现plc和intouch的通讯突然中断,是欧姆龙的plc,刚开始设计是用以太网通讯,但是后来出现问题,我们就改成串口通讯,但是现在还是有时会出现问题?希望大家帮帮我,我都快愁死了,为这已经挨了领导好多次批评了,

网友A:
軟件是否是正版?

网友B:
在这里肯定是得不到答案的!!!!!!
我问了好多问题都没一个人回答。
我也遇到比你更低级的问题,
就是把plc的3口和8口短接是否能做到自发自收?我怎么也做不对,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C:
通讯线是否连接正常

楼主:
以太网当时是用finsgetway通讯,有段时间可以通讯,可是有次突然通讯中断,接着我们换串口,通讯不上,因为原装的线太短,我自己把二端接头剪断,用网线代替了,焊上二边的接头,当时还是连不上,后来发现个小问题,就是我没有把线要绞在一起,绞过之后问题解决,但是最近好象又不行,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设置i/o server的为com1口,然后当plc和pc 连接为什么会出现端口被占用,该怎么改,不然二个就不能同时打开啊,谢谢

楼主:
2 楼的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天去看看

网友D:
是否考虑通讯的程序有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