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s7-200的通讯

楼主(2007-07-19):
再问: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200plc,想做一个通讯程序。我想知道:
1。把通讯口的3针和8针短接起来是否可以完成自由口的发送和接受,即自发自收?
2。我的思路是发送完成进中断,然后延时,接收?为什么就接受不到数据,我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已经发出了数据,但是就是接收不到?是不是不自由口通讯不能实现自发自收?

网友A:
S7-200 PLC的接口是个485的接口,不是楼主想象的和电脑一样的232接口。485接口是个半双工的模式,其3和8两根线合在一起做为一个数据通道,有数据发送时进入发送状态,数据发送完成后再进入接收状态。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不可能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所以楼主把它当做232口来用是不行的。
如想自发自收,可选用带两个编程口的CPU,一个用来发送,一个用来接收,只要把两个接口的3和3、8和8脚联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很明白,呵呵!

楼主:
多谢 dzfa的回答!我还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
我用在调试通讯程序的过程中,遇到问题:
1。比如我发送两个字节十六进制的数07和09,用示波器看它们发送出来的是一段高低电平的组合,可是我怎么都看不出是07和09俩数,但是我能肯定它们就是0709,因为它们的组合是唯一的。应该怎么看呢?
2。我在试用plc的接收功能的时候,怎么也收不到数据。用plc串口调试软件也只能是pc收到数据,但是pc发送plc却收不到。我是按照手册上编写的接受程序啊?为什么就接收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