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与变频器

楼主(2007-07-20):
变频器前级是通过一只漏电开关,只要变频器一工作(带负荷),漏电开关就掉闸,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个什么装置好呢.谢谢.请指教.

网友A:
变频器都有电源滤波器,对外壳有一些交流感应“漏电”。设备不接地,不对地产生漏电,就可以工作。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是不接地的所以不必接漏电开关。变频器有很大的电磁干扰,其周边近距离内不要放单片机、编码器等易受干扰的器件。

网友C:
变频器前加漏电开关是自找麻烦。

楼主:
漏电开关是总电源,不能去掉,请教加滤波器或电抗器能行吗?

网友D:
如果接线没错的话,就应该是负载的问题,这样用是可以的

网友E:
你的零线和地线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F:
变频器前我很少用带漏电的,真的要用要选择漏电电流,

网友G:
调一下 载波频率 试试
 频率越高 线路的漏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