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问题

楼主(2007-07-20):
小弟刚刚接触到三菱,在指令手册上找了很久没找到下面的指令什么意思:
【=k0 D200】
和指令【D=k0 D200】
多谢各位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k0 D200 是16位的
而D=k0 D200是32位的

楼主:
【=k0 D200】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B:
就相当于一个触点
当D200的值是0时接通

网友C:
比较指令。K是一个十进制数(这里K0就是零),D200是一个数据寄存器,这条指令的意思是:如果D200中的数据等于零就ON(用这个输出可以做许多其他程序)

网友D(2008-05-06):
我用一台三菱FX1N-40MTPLC和一台MR-J2S伺服控制器做皮带输送机的定位但不知道PLC和MR-J2S之间要连接那些输入和输出线。用PLC控制伺服运行皮带输送机,当到位时丝服又给PLC一个定位信号启动别的设备,别的设备停止后PLC又给伺服一个启动信号,伺服控制器输入脉冲由PLC给出。我是初次接触伺服所以请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