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c1 记一个脉冲数,KN是一个变量.如何来实现?谢谢LD Y1                                   OUT C1 KN

楼主:
即使用数据寄存器,变量要用MOV赋予数据寄存器.也实现不了.

楼主:
急啊
那位大哥指点小弟一把!!!!!!!!!!!!!!!!!!

网友A:
打我电话。13823820515,秦

网友B:
计数器不要用OUT。如果楼主的意思是Y1接通一次计一个数的话,应该用INC(加一)运算。
LD  Y1
INC  D100
LD=D100  D200
MOV Kn D200。
这些基本指令编程手册上都有,看后灵活应用就行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