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组态

楼主(2007-07-20):
小弟想用西门子s200做个4点监测的加热炉组态,要求每点温差文+-3度,控制采用固态继电器加周波控制器,那个仁兄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兄弟帮帮忙

网友A:
用PID指令,先选P=2000、I=500、D=0开始,然后经过调试把温度稳定到1度以内(理论上可以做到0.1度的精度)。再把数据转换成PWM(脉宽调制)信号去控制固态继电器。注意固态继电器要有足够的容量和散热器(一般买固态继电器不附带散热器和风扇要另外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