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问题(欢迎楼下朋友提问)

楼主(2007-07-20):
关于测量压力的问题
压力表的原理和结构?
功能测试的基本概念
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变送器区别在那里
仪器仪表是包括什么?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区的确定方法
多卜勒测量速度的精度能达多少?
隔爆型压力变送器需不不要配安全栅?

网友A:
请教楼主:PT100的电阻值要变换成0~5V的信号,用什么变送器?有好的产品推荐吗?谢谢!

网友B:
请问液位传感器,需要电源吗,接线是怎么接的,需要几根线?

网友C:
电容液位计学要三根线 提供24v电源 输出4~20mA信号

网友D:
有谁知道磁致伸缩液位计电路图吗,仪表电源过高引起故障怎么维修

网友E:
不知道各位的问题LZ有没有帮忙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