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0):
哪家变频器说明书比较易懂啊?一个个翻译的跟天书似的,还不如看英文。

网友A:
富士比较简单

网友B:
松下的还可以,但有写参数都很难懂(不是翻译的问题)一定要动手以后才能理解。

网友C:
只要把参数表翻译出来就行了/功能的应用变频器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