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7-20):
PLC模块上的端子排是怎么接线的啊,例如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等等?

网友A:
哪种PLC都不知道

这个看说明书啊
说明书上肯定有的

网友B:
这要看具体型号的硬件手册,编程手册上没有接线图。硬件手册上把每个端子都画出了,还有相应的范例程序,很容易看懂的。手册一般供应商那里都有,如果他不肯送的话,看一下就行了,或者把你要的几页复印一下。

网友C:
说得不详细,建议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