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

楼主(2007-07-20):
西门子300PLC的内部数据区(M区)不定期的有置位现象,重起PLC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又有此现象。同行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现象,请教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m点和mb或者mw或者md用重了,交叉索引里自己查查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有地址的覆盖发生,可能是你写程序的时候无意识的开了一个区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MMC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