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0):
我知道 db块分2中  背景db  和 共享db  背景db 我知道一点点  现在想求助 共享db的 介绍或者学习资料 哪位高人 给讲讲啊 我先谢谢了

网友A:
說白了,背景DB就是你家的地方,供你家專用的,共享DB就是公用地方,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楼主:
谢谢了
背景db 主要和 fb联系着用  共享db 能让大家一起用  可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如果我要查找一个db 点 一般只能看到只读 或者只写 它们中间经过 编写了  怎么能从只读的地方找到写的地方 或者 从写的地方找到读的地方啊 /? 谢谢了

网友B:
帮助不通读一遍就问,问过了还是没有系统认识。
 先看看什么是形式参数,在fb里定义了形式参数,当你调用这个fb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个背景数据块,而这个db块是只读的,你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当然你可以操作,比如监控,赋值。
共享数据块是你写程序的时候自己建立的一个db,里面的数据是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建立的。该数据块的数据在同一个项目下可任意调用。
 交叉索引里面看各个块的调用关系,go to 里面查找数据应用区域

楼主:
回 楼上的 谢谢了
看完了 写的很好 我有大致方向了 你要是 有更详细的资料就更好了  我主要想知道 共享的   背景的 看书 基本能看懂  可共享的 一直 买不到书

网友B:
首先,step7的帮助很详细,就有对共享数据的解释,其次,共享数据块就是个应用,我也很浅薄,也不晓得这个玩意儿能被高手玩转到什么地步,用我的理解能力,共享数据块这个东西还不至于需要一本书去解释它。
  你应该明白数据是怎么存储的,那现在你自己建立一个db,比如db1000,在里面自己定义数据名称,数据类型,保存。然后这个数据块里的数据,随便用了,比如你在ob1里写程序,先open db1000,然后就可以用db1000里的数据。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背景db  我想了解共享db啊

楼主:
这几天 单位中修 又要技师考试 一直没来

楼主:
这几天又问了下别人 我们单位的共享db 大部分是 通讯用的

网友C(2008-01-04):
大量的使用DB数据块对运行速度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