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与加热功率

楼主(2007-07-21):
求助:使用PID参数来控制温度的设备,能通过调节PID参数来控制加热功率,使加热功率稳定输出吗?

网友A:
當然可以了,但是調整過程是漫長的哦。

网友B:
调温与调功的基本概念是一样的,仅取样环节不同。如果只是电加热的话用调温就可以了:
1、输入设备:KT100(或其他热电偶、热电阻)
2、输出设备:固态继电器(或用其他输出设备)
3、控制器:温度控制仪(有PT100输入和PWM输出、带PID功能的温控仪)
    也可用PLC(有AD输入、DA输出或PWM输出的,要自己编程序,比较麻烦。
    优点是除了控制加热器温度外还可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显示和记录。

初学者开始PID调整时取:P=2000、I=500、D=0,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到所需要的精度范围。一般正规的温控仪都有详细的说明书。如果用PLC的话,可参考用户手册中的有关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温与调功的基本概念是一样的,仅取样环节不同。如果只是电加热的话用调温就可以了:
1、输入设备:KT100(或其他热电偶、热电阻)
2、输出设备:固态继电器(或用其他输出设备)
3、控制器:温度控制仪(有PT100输入和PWM输出、带PID功能的温控仪)
     也可用PLC(有AD输入、DA输出或PWM输出的,要自己编程序,比较麻烦。
     优点是除了控制加热器温度外还可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显示和记录。

初学者开始PID调整时取:P=2000、I=500、D=0,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到所需要的精度范围。一般正规的温控仪都有详细的说明书。如果用PLC的话,可参考用户手册中的有关章节。
取样使用热电偶,控制是PLC,输出是一个能自动调节电压的东西,在经过变压器使石墨模具加在大电压上,产生热量的。

网友C:
简单点,用温控器吧

网友D:
这东西我不大懂什么。。。看过大家的发表明白了很多。。

网友E(2008-04-15):
我不支持用固态继电器,因为这个东西变化的电压就是开和关。这样在你想要的温度不是根据电压去调节

网友F:
使用PID控制原理控制加热炉恒温是目前温度控制的主流方法,但不是最佳。PID方法的实现可以用具有PID控制功能的智能温控仪表实现。加热一般由可控硅模块作为执行元件,有调压和调功两种方法:调压方式是通过移相触发[控制导通角],电流线形变化,但高次谐波对电网有污染;调功方式是通过周波过零[控制占空比],可控硅模块间或导通,但对于较小电网有冲击。PID参数的选择一般不用事先确定,可以启动仪表自动演算[自整定]功能自动寻找一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