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1):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温度传感器是否能直接测出水中温度的大小,能否用温度传感器和加热棒和冷却风扇来控制水的温度值,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参考.

谢谢!!

网友A:
用温度传感器和加热棒和冷却风扇来控制水的温度值,只要去花鸟市场买个进口的鱼缸加热器,如果不够可按此原理做大的。

楼主:
那这些鱼缸加热器能控制水中的温度保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吗??

网友B:
可以的,
加一个高档的温控表,另用一个电机带风叶来搅半水使温场的温度均匀

张洋13964004656
推荐产品:
生产:
1、  WZ/RT系列装配式、铠装式、隔爆式热电阻
2、  WR/TC系列装配式、铠装式、隔爆式热电阻
3、  SBWR/Z系列温度变送器
4、  SBW系列一体化现场显示温度变送器
5、  WSS系列双金属温度计
6、  补偿导线、补偿电缆
7、  HAT差压、压力变送器
8、  热电偶热电阻自动检定系统
代理
1、  横河EJA变送器(价格绝对优势)
2、  ABB变送器
3、  罗斯蒙特变送器

网友C:
我们有自己生产的防水封装的温度传感器可采集水中的温度.并可以控制加热棒来控制水温的变化. 我需要详细了解您的使用现场,请留个联系方式以便沟通!
我的联系方式:
mail:   zmf@ltm8000.cn
QQ:   45041748
电话:  010-62140858-21

网友D(2007-09-19):
用PID控制表来实现,PT100测量水的温度,仪表控制加热棒加热,高温报警控制冷却风机。

网友E:
只要你的精度要求不高,当然可以。用厦门宇电的AI系列智能调节器仪表配合PT100传感器和加热棒控制水温恒定,上限报警控制冷却风扇的启停就OK了。按楼上说的用来养鱼太奢侈了吧!实际只用加热棒就OK了,一定可以恒定水温,加热棒用小功率的,或者用多根加热棒分散位置加热。

网友F:
这些都太简单了
什么温控器都可以用的
最烦上来做广告的

网友G:
普通带上下限输出的数显表,Cu50或Pt100的,都可以的,下限接加热棒,上限接风扇;甚至如果精度不要,直接买温度适合的温控开关加接触器也可以,用过饮
水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