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7-07-21):
1、输入设备:KT100(或其他热电偶、热电阻)
2、输出设备:固态继电器

如用PLC控制输出 ,请问用什么输出类型的
能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吗,

网友A:
根据对温度控制的精度要求来定,一般可用继电器,温度控制的精度要求高最好选电流输出。

网友B:
可用有PID功能的温度控制加上固态继电器.对温度控制精度很高.可达0.1度.很容易做到.

网友C:
可以,看选择什么PLC,模块

网友D:
如果用三菱的用那种模块好哟?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是不是这种控制方法用在对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网友F:
固态继电器 控制直流加热也能获得很好的精度

网友G:
用三菱的话可以用FX2N-4AD-PT+DA

网友H:
有4DA-PT,再驱动固态输出,就行
再用AD就多余了,浪费!

网友I:
用温控表方便精度高

网友J:
温度控制可以到底0.1哪位大哥可以做到

网友K:
哪位老师发个控制实例,学习一下

网友L:
温度控制精度怎么可能达到0.1度?我可不大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