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1):
PC怎么和TP-170A连,用什么线?
我是工控新手,还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咨询经销商,买根线!!

网友B:
PC-PPI電纜

网友A:
或者把原理图找出来,自己做一根,找屏的manual,上边有

网友C:
23交叉  5 直连即可

楼主:
好的,等东西买回来了就试试!

楼主:
接PC那头的接2脚吗?
还是怎么接?

网友D:
忘了是232 还是485了。232是:2接3 3 接2  5接5
485 是:3 4 5 8 对应直连

网友E:
PLC的编程电缆有没?把适配器拔掉,就是两个母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F:
西门子TP-170A编程电缆可以采用:

a. PC Adapter电缆. 即: 你把适配器拔掉, 剩余的电缆就可以下载TP-170A触摸屏.

b. 自制编程电缆:

9孔母插头1              9孔母插头2
2----------------------------3
3----------------------------2
8----------------------------7
7----------------------------8
4----------------------------6
5----------------------------5
6----------------------------4

自己用电烙铁, 来做根编程电缆吧.

楼主:
怎么都是母的,没公的?
哪头是接PC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