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1):
工厂有15台数显电子秤,都带RS232接口,现有需要用一台电脑对15台电子秤进行实时数据采集。
请问这种实例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呢?/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
有懂得的请说下吧

楼主:
我想多台RS232接口设备通信,一定要用RS232/RS85转换器把RS232转换成RS485后形成RS485总线形式进行通信。
有个问题,在PC机内编程时怎么对RS485总线上,多个转换后的RS 232设备进行寻址呢?
有哪位大哥可提供下这方面的编程资料?

网友A:
用组态软件很容易实现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仪表有没有提供地址设定功能。如果有并配合相关的协议是可以组建485网络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则可以采用多串口卡或者是串口服务器进行多台232设备的连接。

我现在就职于梅特勒-托利多,或许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C:
我也不是很明白,不过看楼上的这么说很强!

网友D:
这个可以用我们的无线数传做到的,详谈QQ:834305744
踏实创新 追求卓越

网友E(2008-03-22):
要想省钱可以做个多路转换器:举个例子,用一个串口,转换的控制可以通过打印口或者另外一个串口。采用4位选通就可以实现16位。
另外可以使用过串口卡。一个称接一个串口。
干这事硬件和软件都要懂。硬件相对简单一些,软件还是有点工作量。你要觉得干的费劲可以和我联系。www.cncb3h.com

网友E:
另外一种方法也是可以的,也比较时髦。可以用 zigbee 无线联网,价格比多串口卡稍贵点。但是比wifi 还是便宜的。
一般串口的通讯协议没有选地址的习惯,485才用。

领导既然让你联网,肯定后面还有数据统计、出报表等。。。

网友E:
15个串口一齐采数,涉及到软件的多线程或多进程的问题。你认真的想一下,一般的电脑通讯是一个串口工作,你启动一个程序叫一个进程。如果15个串口就是15个进程,这15个进程还要和数据采集的报表交换数据。做软件的也有喜欢用 multi thread 。该说的都说了,看你的的了!

网友F:
楼上的 gray.dai 说的很对

网友G(2013-11-16):
串口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