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1):
请教一个问题:
  模拟量采集压力值,选用电流接法.PLC里可以看到此模拟量的信号基本上都是在4mA左右,而实际压差已经很大了的.
  初始我认为是是压力传感器的高压和低压气管接反了,后来换过气管,根本就没什么效果.

  请问是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时转换的时候有问题。也就是压力传感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最好校验一下压力传感器,看其是否正常。

网友C:
这个你要分开检查一下,先不接到PLC上,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对不对,再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D:
上面的楼主说的就不对了,不接到PLC上怎么供电呢?
最好是先将万用表串进去,检查谈判器是否有问题;之后再看模块的量程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用万用表测一下两根信号线上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有10几伏,那就是问题所在了,加个隔离端子就好了

楼主:
查过线了
呵呵
是信号地的问题

网友D:
有些仪表设备要求一端信号屏蔽接地(在部分);有些要求两端都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