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2):
主站为CPU315-2DP ,子站用PROFIBUS总线通过变频器的通讯模块连接MICROMASTER420变频器,请问在SIMATIC Manager 下如何硬件组态?
编程时应注意什么?变频器的运行参数应在程序中怎么设定?
希望能给个例子程序,非常感谢!!!
E-MAIL:fanzgtaiy2001@163.com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只要把变频器挂在网上就可以了,具体的参数设置应该参考变频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