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2):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学生,我想知道浮球液位控制系统怎么接线有那些注意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用液位继电器又怎么接,最好详细讲解下常开和常闭点方面的知识,非常感激!

网友A:
浮球液位器比较简单,它有两组触点常开和常闭,根据需要选,最好选常闭,比较安全。
液位继电器比较复杂,它分单位,双位和多位控制。用的电子控制就是它有专用引脚来检测,它的公用脚(放在液体里的比较深的位置)检测脚放的比较浅,当液位到检测脚时继电器就动作。同样有两组触点。每加一个检测位就要求多一个检测脚和一组触点。(个人理解)

楼主(2007-08-26):
谢谢,刚毕业我学的自动化,现在觉得什么也不会一样,以后可以考取那些职称拉?
其实理论我还是晓得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比如液位控制接线怎么接,启动停止安纽什么常开常闭怎么接。以后问题多哦
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