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指令没看懂

楼主(2007-07-22):
DMOV FD0 D4090中的FD0是什么意思啊???望大侠指教哦

网友A:
可能写错了吧

网友B:
FD-----功能寄存器,在Q系列中使用,用来指定子程序调用源与子程序传送数据。
您可以参照《QCPU(Q模式)/QnACPU编程手册(公用指令—)》来了解该指令用法。

网友C:
可能是源字把,PID控制中的,有用FFFF的还有用FA0的